DELL 600 待机0.10?求助维修思路?

楼主(2010-10-19):
此板刚拿到看到 L77烧坏,后来又发现D108烧焦。两个都更换后待机到 0.2 。但是还是开不了机。SUS ON没电压出来。请问这种机子是不是IO容易坏掉啊?
开不了机

网友:
DELL D600 IO容易坏。

网友:
3v 5V都出来了没有啊,没有那是肯定开不了机的,你的待机电流好象不对,后级有短路。

网友:
SUS ON电压不出来,3V5V怎么可能出了来啊?

网友:
现在是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现在IO也换了还不行。

网友:
先看有没有后级短路的。在修待机。在查南桥那里。

网友:
此板已经修好了,有疑问的可以私下问我维修思路。另外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