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XB-F17069HB开机黄灯无显求图纸!

楼主(2010-10-19):
LXB-F17069HB,接上数据线,开机黄灯
拆机量电压,尾板HT无电压。G1无电压,其余电压正常。
电源输出有7V电压,中间经一个三极管后,电压消失。三极管BE均有7V,以极无输出。
谁有图纸能否传一份,兄弟我参考一下。谢谢

请问是否和高压包坏有关系呢?

网友:
这个问题很典型  期待答案

网友:
建议你查驱动板。。。高压不亮 至少驱动板会工作,所以不会还是黄灯。。。这应该是 驱动板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但是G1无电压啊

网友:
三楼的兄弟你说的是液晶吧!
很明显行电路没工作涉,G1要等高压包工作了才有。

网友:
显示器黄灯应该是显示的CPU没有收到主机送来的信号,这时显示器外于节能状态。检查一下显示器的信号线到显示器CPU的H、V输入。

网友:
你说那个7V是灯丝电压还是什么?
有的CPU要通过7V或12产生一个5V的电压提供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