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743N开机偏红色但又不是灯管问题!

楼主(2010-10-19):
17寸三星743N开机偏红色,初以为是灯管问题,就拆机拔掉屏线再通电,发现亮度很白,那就是说不是灯管的问题,又加焊屏线的接口,还是偏红色,就测三基色的阻值都有72欧,项场的阻值各有670欧。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无法下手了,没思路!请问谁知道这种故障的原因吗?麻烦指点下!先谢了!
三星

网友:
先找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屏,确定屏或驱动板的问题再想办法
还有个问题你没有说清楚,是偏红还是只有红色?

网友:
刷个743N的EPROM,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三星 的程序容易出问题! 你看看 在菜单里能不能调 最好恢复出厂设置
在到 工厂模式里去看看

网友:
恢复工厂模式,不行就刷程序

网友:
现在菜单中调一下如果不行就有通用的驱动板点亮试一下。

网友:
更换MCU。网上有刷好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