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水不触发修复一例(从中发现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楼主(2010-10-19):
机型:IBM T40
故障现象:有待机0。02A 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下板首先目测了一下,发现PMH4背面有进液,于是用酒精洗刷刷后放进烤箱烤了一个小时。。。开始维修,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有0。02A,量待机下该产生的3M 5M 1。8M都正常,想到进水位置恰好在PMH4背面,于是把方向重点放在了PMH4,首先量了一下它的供电,VCC3W VCC3M均正常,就直接量了下SLP S3# S5#这两个信号,均为3。3V正常, 按时序这两个信号正常就表示南桥内部开机电路已经正常工作并向PMH4发出了无效的SLP S3#  S5#,允许它开机,而当PMH4接受到南桥发来的这两个高电平信号后,表示允许开机,在自身工作条件满足后,并接到用户按开机键产生的开机信号时,就会从各脚发出各电压的控制信号开启主板上所需要的各电压,而量PMH4 32脚时为高电平3。3V,按开机键仍然保持不变,不正常,正常应该是当按下开机键时,此脚电压会有一个高低高的电压跳变,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看图: PWRSWITCH经D22 R163加至PMH4的32脚,看点位图找到了R163, 量了一下发现R163的2端和PMH4的32脚竟然无穷大不通,说明内部有断线,估计就是进水腐蚀造成断线的了,于是飞了根线,按开机键可以触发了,但电流跑到0。8A,并有一次跳变,不亮机,以为内存没插好,反复插了几次还是一样,郁闷了,心想进水机就是麻烦,一个问题接一个,插上诊断卡跑83,刚想换PMH4的时候,突然想到安全芯片没装,之前听说过不装这个安全芯片不亮机,于是装上开机触发亮机了,哈哈终于修好了,经过了这一次的修复我学到了一个宝贵的经验,IBM T40不装安全芯片也会直起不亮机,相信看过我贴子的也朋友一定也收获非浅吧,你想想如果不知道的话,本来就是能亮机的就因为没装它,但不知道可能折磨半天把故障扩大就更麻烦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修好不亮机的朋友不防适一下装这安全芯片。

网友:
修IBM的本的人都知道,不上安全芯片会跑85

网友(点评):
我休过x31档85的 t40的还不知道档多少呢 呵呵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刚知道的,所以觉得很宝贵,当然老师傅们就见笑了

网友:
好像只有T40的安全芯片是插拔的,T41以后的都是直接焊接的。修T41以后的机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以前没遇到!以后还真的记住!学习了!!!

网友:
至少我还不知道,亏楼主提醒了一下,,,

网友:
IBM 的机器修多了就自动  安全芯片是档85的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我师傅第一天,就跟我说了,T40测试时一定要安装那个小板,否则不亮

网友:
同样是新手,学习了,多谢楼主,对于新手来说是很宝贵的

网友:
请问安全芯片是刚吗用的啊  我听过安全芯片

网友:
r163变大好像是个通病

网友:
R163本身并没有坏,只是跟PMH的第32脚之间的线断了

网友:
T40就像汽修业的santana GLi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容易腐蚀线路,提别是待机就有电压的元件脚上的焊锡很容易就给电解掉

网友:
修x31遇到没得安全芯片跑这个马的
t系还么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