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0-10-19):
金河田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有5V待机电压,其它的管子也正常。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没有接上主板吧,查保护电路看。

网友:
查5  12V 输出整流管。

网友:
接负载试一下,不行查保护电路。

网友:
看看电容与线路是否短路!

网友:
先按三楼说得查,看是不是短路保护。

网友:
短路保护如何查?期待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