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上25V1000的电容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0-10-19):
液晶显示器上25V1000的电容用什么可以代换,实在是找不到一样的了

网友:
16  V 1000的  也可以代换的

网友:
等于或大于原电容的V数大小和容量大小都可以,小的不行!

网友:
1000UF/35V 1000UF/50V 1500UF/25 等等都可以代换,但不建议你用1000UF/16V的代换

网友:
是的,宁大勿小,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两个参数比他大就行了,,

网友:
2楼 用16V不保险吧 4楼的正解

网友:
这种电容很好买的呀

网友:
耐压一定等于或大于容量20%的误差内,不知道对你有用吗

网友:
有些显示器在待机时,这个电容上的空载电压在25V左右,用16V耐压电容肯定不行.

网友:
我们这边市面上没有这种型号,我在修的时候都是用35v 1000uf的来替代,效果还行!!!

网友:
这样的电容都没有吗  非常常见了    35V的 50V也可以

网友:
可以大,  但不要小就OK.

网友:
实在找不到。拿2个25V 470UF的串起来一样。。实验过。

网友:
16V1000UF的不行!

网友:
大于等于原来电容容值耐压值的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电路。
如果整流输出电压小于10V的电路可以,否则不行!

网友:
大于或者等于的都可以用。

网友:
电压大点可以,小了怕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