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显示器没有红色输出

楼主(2010-10-19):
17纯平 方正的 3基色里面没有红色输出
是板子那里出了问题啊    视频线好的

网友:
首先得确实不是信号线的问题    如果信号线是好的 那么劝你还是换个液晶的吧

网友:
信号线的RGB的75欧姆吗

网友:
多是显示器红色视放线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视放板 上面的三基色会的对应该的三个管子测一下有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了

可能是线松了 我把线从新插了一次 是视放板 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