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楼主(2010-10-19):
刚才遇到一个杂牌主板+杂牌电源 客户说总是重启 但拿过来之后我发现不亮机
插上诊断卡偶尔可以亮机 有时过不了内存 不插诊断卡就要么不跑码要么不过内存
换了个电源一切正常 哪位高手遇到过?
重启
主板

网友:
电源换了正常。那就证明是电源问题了啊。。

网友:
替换法是最好的判断方法,换上去就好,跑个测试程序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电源坏了。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主板的各组电压是正常的 而且插上诊断卡又能亮机 电源倒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要怎么修 如果只是换的话就不用问了

网友:
12 5V 功率不够,查查滤波 和整流管。

网友:
电源换了正常。那就证明是电源问题了啊。。
正解。。。。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的电容容量是不是太低了呢。

网友:
电源换了看看。

网友:
看看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是不是鼓包。

网友:
要学会在没有备用电源的情况下,判断是主板还是电源的修理方法

网友:
客户把电源拿走了 他不修

网友:
不修拿来做什么,这个搞维修也要跟医院一样才行,要有检测费

网友:
LS的兄弟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