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B1900 档机

楼主(2010-10-19):
  如题 ,COMPAQ Presario B1900  开机第一画面档机

   拆掉硬盘,光驱, 更换内存 无果
没CPU换不知道CPU有没问题

请各位高手给看看

网友:
开机停LOGO  换CPU无效的话
1:拔掉BIOS电池放电
2:刷BIOS
3:KBC
4:加焊或者换南桥                    基本就这么个处理步骤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感谢二楼 !!!!换CPU无果

放电十几分在装上开机 没想到 OK了[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