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诺8000HDV维修2例

楼主(2010-10-19):
艾诺8000HDV刚出厂的机器或是用不了多久,经常会出现时间不走,花屏的故障。
一   时间不走,进入日历设置年份显示2056 ,右边的年份设置显示天文数字,
其它的月份时间重新设置后不能保存,如图

   1,首先拆开机器,用指甲拨开锁键,再挑开装饰贴,就露出两颗螺丝。
   2,螺丝取出后再用指甲顺着缝隙扣开上盖
   3,打开上盖,翻开屏可以看到3颗螺丝,取下后主板就可拿出来了。

   4,艾诺8000HDV时钟电路采用H8563S时钟芯片,外接时钟晶振

   5,从图中可以看到U12时钟芯片,但是却找不到晶振Y2,很是奇怪?
   6,补上32.768的时钟晶振,开机设置后正常。
二  花屏  有一台8000HDV使用中经常花屏,用手掰掰就好了,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花屏
   1,还是拆开机器看到屏线松脱歪斜,而且排座锁扣居然没锁紧

   2,插好排线锁紧,再用热熔枪打上胶
   3,开机检测,再也不花屏了

网友:
所谓的“名牌”,和山寨的一个鸟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鄙视厂家的做法!

网友:
PCB确实不怎么样,不过功能倒是强大,骗了不少人。

网友:
奇怪,第一台机那个晶震是设计时就没有的吗?还是什么原因?那种也能出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