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OS场效应管

楼主(2010-10-19):
主板MOS场效应管 有两个DS GS 阻值在300或以上,有四个DS阻值只有60左右,正常吗?

网友:
放电以后只有DS能量到阻值,其它量方不应有阻值

网友:
短接三个角再试试

网友:
忘了说我是在线测得

网友:
小了点。正常的话阻值一般都是一致的。

网友:
量MOS管最好摘掉在测量 在板子上测量是不准确的

网友:
楼主 先放电  在测测 阻值  还是那么低  就把 MOS一一拆了

网友:
拆下测。 在主板上测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管在电路中还跟别的元件比如电容呀其供电的一些负载在同一线路上,这样测值会有好大的偏差一般都是拆开来测还是60那就是坏了。

网友:
再补充下问题,跑线路查到ATX20针电源 只有绿线5V 紫线5V 两组电压,其它针都没有电压,这是短路还是电源保护了?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样排查?

网友:
触发前当然只有紫绿有电压

网友:
最好还是拿下来测,在线路上测量是不准确的,阻值低可能有电。

网友:
拆下来测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