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MCU.

楼主(2010-10-19):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老DELL笔记本坏了..但屏是好的,所以我就把屏拆了下来.想改成台式用用
.现在用的是乐华2025通用板.在刷写程序..只是找不到同型号MCU.也不知道这屏的型号写的对不对下面就是屏的一些信息.
DELL笔记本拆机.屏是IBM  14.3寸..20针双6屏线接口  1ZOK9947478   S/N   947478
求各位给看看.

网友:
求各位有这程序 的.传个上来哈.谢谢了

网友:
你的这个型号不对吧 你知到是双6的屏多少寸的下来个相应的刷 一下试。

网友:
在那里有得下载啊,大哥.这个屏是14寸的啊,1024*768

网友:
用GM2621的驱动板 不用刷   效果也比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