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看下是哪个颗粒坏了

楼主(2010-10-19):
所用intel的主板。
请帮忙分析下是那颗颗粒坏了。

网友(点评):
老板,卖给我你这3个破内存。呵呵

网友:
512的那条是第二面的第8片坏了    其他的太小了 没什么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512的那条是第二面的第8片坏了    其他的太小了 没什么维修的必要了
引用 网友A:

我 的128和512都是好的。只有256是坏的。只不过用128带坏的256   和用512带坏的256 检测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第8个,先量220电阻,再加加焊,最后换芯片.

网友:
用小内存带大内存测得的结果才是比较准确的,但要注意如果要用128M带的话"From"那一项要从128开始(按向上↑箭头可以调整.

楼主的很多图片都看不到,只看到最后两张,从图片分析单面的是第八个颗粒

网友:
过时东西没价值,现在装机都用DDR3了。第8个有问题。

网友:
过时东西没价值,现在装机都用DDR3了。第8个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其实值不值钱的无所谓,主要是为了学习下,请问你是怎么知道哦是第八颗有问题的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