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报错0190

楼主(2010-10-19):
一台IBM R61I独显的机子,不上电池开机报错0190,插上电池开机正常,不报错了,过一会儿就大电流5A,电压20V变成16V了,显示还正常,怀疑是开机后20V直接到电池了,短路了,手里没有图纸,请教高手,应该怎么去修?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两个MOS管有问题的啊。重点差充电电路。

网友:
lz
修出来了么
这个问题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维修中遇到一个二极管开焊会造成报0190错.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