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绿色和紫色有5伏,但是不可以触发启动,

楼主(2010-10-19):
如题,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查,谢谢大家

网友:
查开关管了吗?IC供电正常吗?

网友:
先查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绿色和黑色短接,才可以触发启动。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不行检测主板。。。

网友:
查494的12脚供电有无12V,第4脚有无5V,短路后第4脚是否是低电平。

网友:
先短接 绿 黑线  看电源能工作吗

网友:
查了晶振有没有问题呢,相关的元件是不是都没有问题呢。

网友:
先换个电源吧

网友:
前二天修了一个这故障的电源,是一只开关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