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5H快要进PE重启

楼主(2010-10-19):
ASUS Z35H快要进PE重启???????????
重启

网友:
进bios冲不重启啊

网友:
是什么配置啊

网友:
可以进XP吗? 你换条内存试一试, 还有温度高了会重启,你检查一下散热

网友:
可进BIOS不重启,也不死机,进PE也会死机,进WINDOW也是死机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