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上网本S10-2(LA-5071P)白屏问题

楼主(2010-10-19):
联想上网本S10-2(LA-5071P)白屏问题,现象如下:
目检发现LCDVVD3.3V电路上的一个管击穿了,更换此管后,接上屏依旧,
测出LCDVVD3.3V只有1.3V一会此管又被击穿。

请DX分享这图纸并点指维修思路,

注:替换法试过屏是好的,主板屏 接口上的所有工作条件未发现异常。

网友:
你换了管 子之后你看下电压 都过去了没有啊

网友:
  查一下管子后面有没有轻微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子后面通过一个电感,还有个电容,电容拆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1.2V
    不知道被什么拉低的

网友:
你应该测一下这个管子的G极有没有问题,比如说G极和D极或S极穿了,或者是G极的电压太高。

网友:
请DX分享这图纸

网友:
是用的同型号管子吗,量下后级是不是有短路。是不是高压板子烧坏了,拉下去的

网友:
看旁边有没的电容呀,要是有的话去掉或者换个

网友:
后面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拆一个电容咋能说明问题,  后级不会过一个电感然后就没东西了吧?那是什么电路?  他肯定是给后级哪个芯片或其他什么负载供电的啊。  那个电容只是滤波的  不一定是电容短路  芯片什么的都有可能

网友:
屏线换过了没有呢。屏线很容易坏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分析,

已解决

控制脚电压开启时电压不稳,用示波器才能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注:替换法试过屏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LCD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