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DV2000 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0-10-19):
有 一台DV2000的 板子没修过的 。。都没动过的。。起初只是来清理风扇的 。。
清的时候不知道碰到了 哪里。。把板子给搞不 亮 了 。。。摸了 下板子。。u53烧了 。。
换了 之后还是不 亮  郁闷 了 。。
现在 插上适配器就触发了 插着BIOS电池。。还是一样。。
量了 下板子上各个电感的电压  只有CPU电压没出。。
电流都是 跑到0.26~0.30左右。。

量了下CPU供电量的几个电压如下(max8736A)
1.clken#3.3v       4.shdn#3.3v      21.vcc 5v    25.vbst5v   30vdd5v
请教下  除了上面电压外还需要什么电压CPU供电电压才会出。。。
或者是 该往哪个方向整。。。   (965独显的板子)

请教 下 。。。先在此谢谢了 。。。

网友:
来个人帮帮忙吧

网友:
看一下CPU电压有没有识别出来!
MAX8736和驱动管损坏都不会有cpu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