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软件设置

楼主(2010-10-19):
还是QQ的问题,今天一客户说她的QQ不知为什么文字都成横着的,
我想这个不就是设置的问题吗,随打开QQ软件,进行字体设置,可奇怪的是字体设置里却没有相关调整,只有加粗  倾斜  和下划线这三种,那该怎么设置呢?各位大侠。换一个号码登录,字体样式为正常。

网友:
应该是她Q里面的设置吧,应该有选项的

网友:
删掉,在装一个啊。。。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不错是她自己QQ设置的问题,但是找不到QQ的相关设置选项。不是QQ软件的问题,最后我只好让她换个QQ号码了,幸运的是她这个号码里没有多少重要的东西,否则还真是麻烦事。

网友:
就是字体选的不对,我经常设置倒的字体和别人聊天。

网友:
不是吧!我调过字体设置的,好像没有用呀。老兄

网友:
简单 调到那个中文字体应该就可以了  楷体  宋体 新宋体    反正那么多的字体 多试试就OK了  如果真的不行就像3L说的 删了在装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