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000 电流上到0.35 不显

楼主(2010-10-19):
HP MINI 1000 电流上到0.35 没有跳变 诊断卡也不跑码 显示00

2修机 之前动过北桥,INTEL1.6---QG82945GSE---NH82801GBM

各个电压都量过了,都正常。而且时钟 复位也都正常

BIOS刷过了,北桥和 CPU都换过了,南桥加焊过,没法再换了再换真是赔本了

还是一样不显,电流仍然卡在0.35

现在打内存数据阻值 1740 但其他数据线阻值也是这么大
感觉不怎么对,

没思路了 大伙给点提示!

谢谢了

网友:
呵呵,修的真厉害。我建议你好好观察一下桥周围的小零件,看看有没有丢了的,移位的

网友:
  如果只到0.35  那根本连机都没开  只是待机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有啊 待机0.02

网友:
电流到0.35 ,应该是不可能开机的,你应该测一下各大电感的电压都出来没有,好像是不会出全的吧,你复位是怎么测得,不会有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有思路才能修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几个电感电压都有的,CPU的 VCC_CORE 南北桥的3个电压 都量过了 和图纸上的一样

复位MINIpcie 上的测试点3.3V 板子上 北桥附近的复位测试点也有3.3V,把CPU拆下来 测试CPU焊点复位点 也有3.3V

郁闷了  电压 时钟 复位 都具备啊

网友:
问一下大家 上网本的电流是什么样的

头一次修上网本

0.35 应该过了卡在CPU那还是北桥

网友:
哎 在重新查一遍CPU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