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0-10-19):
旭日125 板号LE2MB8E2
状况:待机电流0.009,开机瞬间掉电,电流从0.009-0.03-0.12-0.63-0.87掉电,电流跳变1S左右就掉了,CPU有瞬间发烫现象,不上CPU电流跑到0.12掉电,上假负载也一样。PL7有有0.69V待机电压,是从PQ19过来的再到电池接口,PQ19是4916双管,5678都有0.69V电压,如果把PL7接PQ19一端挑起来,PQ19的5678脚是0.55V电压,PL7的另一端是2.6V电压。充电芯片1772已换过,PQ19取下来量又是正常的,现在不知如何查了
请教各位如何查下去,掉电太快,其他电压都好像没出来就掉电了,3,5V的正常。

网友:
旭日125通病就是CPU核心ADP3205虚焊.

网友:
后来我查电压发现断路了,VIN通过PR131后的9V电压断路,很多电压都出不来,后来接上线了,现在是可以跑码了,不过是跑AA,无显示,电流是0.4-0.85-0.87-0.89间,过一会能上到1.0几,然后又掉到0.214,停在那不动。后来量了内存电压只有1.55V,还要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