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1T 报错

楼主(2010-10-19):
IBM Z61T 报错  :
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15  Device:00 Function:00

我把BIOS还原不行 取下MODEM 和无线网卡 都不行  按ESC后进不了系统 停在XP滚动条那地方不动了

这机器客户拿来时问题是用一会儿之后就掉电  我用了一天后就出现上面这个问题

然后这机器散热片温度很高

有没有人碰过过这类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IBM  T41的。来时到LOGO死机,加焊显卡后OK了,担保错Resource Conflict-PCI on Motherboard
Bus:02  Device:01
后来我又加焊了PC卡槽内的PC卡信号处理芯片,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修过一个LG的,就是PC卡芯片坏了,进系统时候死机的

网友:
南桥虚焊了

网友:
和我这机器一样。。。。。

网友:
检查下南桥,实在不行,重换个南桥试下,不是加焊,可能南桥不良了

网友:
做一下南桥。

网友: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卡信号处理芯片具体是哪个可以回答下吗

网友:
除了南桥 就是南桥周边设备 网卡 声卡 USB PC卡 读卡器 1394 硬盘 光驱 任何一个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出现逆说的问题  客户说掉电  然后你用了之后就是报错 进不去系统  看看有没有进水痕迹  不换南桥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试 不行就还是南桥或者哪个设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