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LCD 暗屏

楼主(2010-10-19):
测高压部分只有一脚有19V 高压换过 屏线换过 主板找不到啥原因 哎
暗屏

网友:
屏可换过啦,试试啊

网友:
没这鸟屏啊 带小尾巴的

网友:
19v的主供电都出来,那个屏幕的bl—on和brightness的信号有了吗?我是阿辉 (*^__^*) 嘻嘻……

网友:
只要屏和高压板OK 也就说bl—on信号没有 直接从屏上拉个3.3V的同步电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