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需碰南桥旁晶振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10-19):
  我接到一块945P-8的板,开机没反应,需要碰一下晶振才可以开机,是什么原因啊,晶振我换过了,晶振旁边的电容我也换过啦,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换谐振电容啊,???????

网友:
有些是南桥回潮重植一下看

网友:
那为什么碰下晶振就可以开机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天那水刷吗,我刚刚只刷过晶振那里,其他的我没刷

网友:
用手摸晶振可以开机说明晶振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手摸,是用镊子碰一下就可以开机,不碰就不行

网友:
晶振旁边的都换了还不好的话那应该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换了还不行吗,不行的话吧谐振电容和106电阻都给换了试试

网友:
晶振 谐振电容 106电阻 都换过不好使 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可以加焊下试试

网友:
把晶振旁边两个谐振电容换掉,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SB的问题,有一个取巧的办法,焊一个线在你用镊子碰下就可以开机的地方,拉条引线出来,到时用手碰一下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叫你南桥重新植珠不是用天拿水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回潮是怎么一回事, 是桥底焊盘积尘受潮导至轻微短路漏电?还是潮气侵入桥体内部?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晶体和电容都换掉了还不行的话 可能是南桥潮湿与不良导致的 可以先烘烤一下板子看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就只能做南桥了

网友:
都是桥底焊盘积尘受潮导至轻微短路漏电的多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吧

网友:
   换南桥晶振要连着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如果还不行就重植下南桥就哦啦

网友:
南桥空焊,或者是谐振电容坏了

网友:
你们都说完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
你看一下coms的电压经过什么地方压!走下去应该就能解决问题的根本,32.768我认为很少关事情。还不行的话就是cpu不支持,导致时间不能保存了

网友:
打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