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21屏幕显示黑块。好像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0-10-19):
没有显示,只有黑色的小块。连电脑不发现硬件。机器不复位不预热     确定主板的问题。但不知道那里问题

网友:
搜一下本版块以前有个高人的帖子,连ARM都换了,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你有没有配件更换。。

网友:
给你提个思路,三星的板子都有个DEBUG口,这个口顾名思义你想想是干什么用的,接上TX,RX GND 配合相应的软件就能看到启动信息,曾经看过,基本功差,看不懂,这个可能需要LINUX好的。如果电路确实有问题就OVER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更换按键板才行的哦

网友:
一般都是只能更换主板的啦

网友:
显卡是好的不?外接试试!如果显卡是好的,那你就查下电源管理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没看懂问题就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