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430 不触发??(已解决)

楼主(2010-10-19):
待机电压3.3V ,5V正常,开关键上有3.3V电压,,(开关量过绝对是好的)开关键经过一个D5双型二极管,一端为17.几V,,另一端3.3V,  3.3V这一端直接就到了IO KB926QF的32脚,
按下开关32脚有从3.3V拉低为0.46V,说明有拉低信号,接下来怎么去查呢??求助!!!
IO 加焊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IO里面是没有程序的,维修的时候注意下,前天修的一块G430换IO好的。

网友:
先查下io工作条件都满足不,再换个io试下

网友:
如果条件满足了而开不机,那就是IO坏了。把它换了吧。。。

网友:
哦。。那请问IO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吗?供电??还有其他吗?

网友:
KB926QFR看看它的PDF吧

网友:
英文不太好!!!!请大家指教指教啊!!!真的不会英文啊。。会的话就不用上来请教大家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这位兄弟,,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IO芯片已经买了,后天才到货啊!!!!到时换上去还不行的话,再来这里求助!!

网友:
  个人 觉得 先测试一下 I/O的基本 工作 条件 有满足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一下,那IO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供电,晶振起振,复位,南桥发来的允许上电信号,待命供电芯片发来的PG,开关发来的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位朋友!!我去查一下咯!!
我看PDF的话,就不知道那个晶振起振,复位,南桥发来的允许上电信号,待命供电芯片发来的PG,开关发来的跳变我知道,是32脚,正常,有跳变!!

网友:
今天芯片到了,,我换了个新的IO上去,还是不触发,,焊接是没有问题的,,型号是跟原来原一模一样的!!!那肯定是IO工作条件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BIOS又刷过,I/O也换了那肯定是南桥了

网友:
不触发要查i/o 的各个开启信号的 ,你打开时序挨个来查  不是有了3 5V 就万事OK啦  触发还要别的条件  RTCRST  LID 信号都要有高电平  需要查的太多了 我也讲不清,建议楼主多看看别人的帖子 ,仁宝的资料咱们坛子有很多

网友:
我建议加焊南桥

网友:
查了一下IO脚,18脚的PBTN_OUT 有2.4V左右,按下开关,有跳变!122、123脚
时钟都有1.几伏,EC的 117脚 PWRBTN_OUT# 3.3V 按开关无跳变,测100脚 RSMRST#:1.1几V,当按下开关时100脚有从0。2几V和1。07V跳变!!!!。。。。。第127PIN :3.17V。。。问题在那里呢?

网友:
PWRBTN2.4V不正常,一般是南桥拉低了,换个南桥,正常是3.3V,或者查下PWRBTN发到南桥中间经过什么元件,可能是其它东西拉低了,如果没东西接地的,直接干南桥,下掉南桥再测PWRBTN应该有3.3到0V的跳变,再上上好的南桥,就完工了,希望你能成功!修好了,记得回复哦

网友:
各位大家好!!G430终于搞好了!!!原来我上面所测到的都是正常的!!!
后来借这一天文章(此机本来还在质保期,但由于人为原因,所以保不了,听说是进水的,拿来直接拆机,取出主板,发现

板子多处发霉、氧化、腐蚀,清理完后通电一试,待机电流0.11A,有短路,测3V有,5V只有2.53 V,很

明显待机5V有问题。查电路发现跟5V相连的一个LM358 IC的供电脚给腐蚀断了,旁边的一些小电阻引脚

也接触不了啊,找到图纸对着一一换掉。再通电,待机电流0.01A应该正常,待机电压都出来,但按开关

键无反应。对面图纸查EC KB926QF C0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ECRST#、ACIN,都有,但有一个信号没

有(EC_RSMRST#),此信号在待机时应该是高电平,给南桥的待机电路的一个复位信号,实测此脚低电

平,也就是南桥一直处低电平复位状态,怎么能加电呢,在通电按开机键有低电平进EC,但EC没有低电

平输出。于是怀疑EC或者南桥有问题,马上订货发这两个芯片回来。在芯片回来之前,我把南桥先拆下

来,清理好焊盘,等配件一到就可以快速装上。顺便也可以测下EC为什么没有低电平进南桥,开机低电

平进EC的32脚,117脚没输出低电平给南桥,此脚待机下3.3V的高电平,按下开机键,有3.30-3.28V的跳

变。这下问题应该在EC这块了,但EC_RSMRST#还是低电平,没办法了只有等配件到了再修,放在一边等

配件回来。在这期间查资料,分析上电原理,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找不到,只有其它的,也可以借鉴一下

。但始终理解不透,郁闷啊。配件很快就回来,没办法,先把EC换了,再来准备装南桥,妈哟。型号对

不上,完了,怎么型号不对呢,找了半天,原来发配件时是按图纸上的型号发的,图纸上的芯片组型号

跟此机芯片组型号不一样,但其它电路都一样,板号都一样。不敢冒险,再发配件时间来不及了,没办

法了,只有装它原来的南桥上去了,死猫当活猫医,赌一把,果真一切在预料之中。涛声依旧,没思路

上,不知道怎么修了,退了又不甘心。查资料,BIOS会引起不加电,但此机是进水引起的故障,BIOS应

该不会有问题,所以不打算刷BIOS,但又没思路修其它的了,客户又催得急,没想那么多,在网上下个

BIOS,把刷上看看,在插电后看电流0.00A,之前0.01A,也故障还重了,待机电流都没,测下电压都有,

按开关键试试,哈哈,加电了,郁闷了大半天的心情终于放晴了,轻松了,休息会儿再装机测。)

根据他的思路去查!!!我的情况跟他一样!!但是我自己BIOS也刷过了!!这时我就想难道真的南桥坏了!!正准备加焊南桥的时候,跟BIOS也有关系!!会不会BIOS与IO间的连接有中断呢!!!我就打开PDF看BIOS芯片部分的电路图,看着电路去跑线,,其他脚都正常,
就是第5脚经过一个30欧然后连接到IO的126脚,发现主板上没有30欧的电阻,这时心情想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问题呢。。。。。后来不管,把坏板上找了一个30欧的电阻焊上去!!结果机器开始触发了!看着电流在跑,心情高兴得跳了起来!!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KB926QF-C0这种IO触跟BIOS有关的。。。如果BIOS有一组线断开都会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我的第2页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出错!!!!

网友:
你说你帖子已解决了 怎么还没结果啊

网友:
原来是IO到BIOS之间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117脚 PWRBTN_OUT# 3.3V   你说的那个脚有3。3V喔!!!!你是不是看错还是打错了。
PBTN 18脚才是2.4V!!!!!板我已经修好!!!!还好没有动南桥!!嘻嘻!!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很多的,多看看资料。

网友:
联想的IO好像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