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M/S问题

楼主(2010-10-19):
前面看到了各位前辈的帖子和回答了,还是挺迷茫的,来请教了!
故障和前面几位说的一样,跑C1,重启后慢慢的依次D0、01、02、03、04、05、06、C1,就停了,刷BIOS刷了好几遍,求正解!

网友:
还是内存部分!!!

网友:
看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测试 内存 电压  还有 上拉电压 SPD电压3.3V   实在不行 估计 北桥 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内存数据的值这个板供电正常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上假负载看内存部分  没问题的话 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