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00系列M331开机不稳定

楼主(2010-10-19):
各位师傅,小弟最近遇到一台神仙机器,一台东芝M331的机器,客户摔过,屏已经惨不忍睹,换过屏之后发现主板不开机,然后换了一块新板,上电开机。然后通知客户过来取机器。
本来挺好的。可是噩梦就开始了。第二天,客户说不开机了。拿回机器发现开机不稳定。在开机状态突然掉电到0.12A。重新开机又正常。于是给客户再换一块板(确实换了一块)。开机正常。于是让客户过来取机器。结果客户刚到家就打电话来说机器又不开机了。我那个郁闷啊。客户再拿来的时候,发现主板能开机,可是开机报错。PCI什么什么的错误。再加上开机不稳定,又给客户换一块主板。烤机的时候,极品飞车时候突然蓝屏,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因为是适配器开机,所以没看到电流)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流0.76A。重新插拔内存后又开机了。然后开机放电影十来分钟后电流又掉到1.02A,屏黑了,所有指示灯亮着。重新插拔电源后,按开机键开机有点延时,可是还是能开机,于是,我把显卡小板上BGA烤了一遍。开机进去后电流在1.49A-2.20A之间跳变。(没有插电池)感觉电流有点大。怎么办?我已经换了两块主板了。而且可以肯定两块主板都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只用主板,内存,CPU,硬盘,屏,键盘,触摸板拷机。十分钟暂时没有出现问题,有哪位师傅有见过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啊。我快抓狂了。一台机器我换了3块主板。。。。。

网友:
总结一下就是,东芝M331的机器,换过屏和板。
然后因为不开机返修了。换了块主板后开机正常。
然后又因为开机不稳定再次返修。而且开机PCI报错。再换了块板后又开机正常。
然后又出现开机不稳定现象。
求救中。。。。

网友:
换NEC大电容试试

网友:
别什么都是大电容。查主板以外的东西有没有坏。连坏3块,可能性很小啊

网友:
update昨天的结果。裸板+单内存+键盘+触摸板+屏拷机14小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
update昨天的结果。裸板+单内存(内存1)+键盘+触摸板+硬盘+屏拷机14小时没出现问题。然后加上另外一根内存(内存2),1小时内出现死机/掉电现象(掉电到1.02A)。然后单用(内存2)拷机也是1小时内出现黑屏现象。于是换(内存1)+裸板+键盘+触摸板+硬盘+屏+右小板测试3小时,目前没有出现问题。希望是内存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那直接换其他的内存拷机试下

网友:
UPDATE结果,换下内存2之后拷机2天没有出现死机问题。希望噩梦终结。。。

网友:
我看还是换个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