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原装机 精英945GCT-M能通电,有复位,00

楼主(2010-10-19):
请问下大伙有遇到这个牌子的板没有。大体上是什么问题啊,在线等
问题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供电!

网友:
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吗,大哥

网友:
压着CPU座看看

网友:
要是一切都正常的话,你就烤座吧,

网友:
上的带灯测试仪看U座是否虚汗

网友:
RT9214 IO CPU座 南桥。 查查看、

网友:
ECS的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跑码的第一个先压座子。空焊是ECS的通病。

网友:
你的意思就是说全班有复位但是不跑马哈, 那就按照不跑马的思路去维修、。 看内存 桥 总线 VCORE供电时钟是否正常了, 都正常就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上假负载去测了下。CPU主供电不正常0。18V压了下座也是没有反应。。有时能显是42
我测了下内存下面有两个管。阻值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一个7V,一个5V的。大伙能告诉我这个两管是多少的。。。。。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