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二修AM2主板(通过)

楼主(2010-10-19):
10.19接收同行一块AM2主板,已修过!
先;外观检查了下,几个电容被换过,IO给焊掉点了!就叫他放着,下午修!
下午拿上主板,先测理下,无短路现象!就上电开机能开,无信号!IO焊得太不行了! 拿个好IO换上!

上电一开机有跑码了,心里高兴得想(就这么简单)

我就上机放正式测下!  显示出来后要按F1我就拿了键盘插上灯亮一下就灭了! 郁闷中。。再换个一样,
我想可能跟IO掉点有关系吧! 测下键口5脚时钟电压没有! 我再查下IO:看下图

得知是主板IO 62脚掉点了!
直接飞条线到键盘5脚。。。上机键盘终于OK了
第一次做得不好之处望提个。。。
奇事:今天看到一块II代主板没有连IO都没有的!!

网友:
二修板难修,有时被上一级修得很多零件都搞飞了。

网友:
焊工不错  io那么小的引脚都能焊的上去 不错

网友:
如果连I/O都焊不好就去修板 弄不好就会把好板变成废板。做维修焊工很重要的

网友:
看来焊工真的很重要呀!不练好焊工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