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有横条

楼主(2010-10-19):
液晶显示器自带画面清楚,按主机开关后,显示器字体模糊有重影,几秒钟后,显示器全屏都是横条,什么画面也分辨不出来。求教各位,这有可能是显示器内哪里的原因呢?
    已确定主机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屏有问题,用通用板测试 下

网友:
1,刷驱动(用通用板)
2,有可能是原配驱动板故障
3,拆开外壳,开机状态摸摸屏线连屏的地方,看看是否屏线

网友:
顶3楼的方法

网友:
期待楼主怎么解决的,学习!

网友:
有信号后才花屏的一般都是屏线跟图像处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先换个驱动板试下  如果换个驱动板就没什么事的话就是驱动板
FLASH  芯片的问题    如果还是有横条,画面有重影的话,就是屏 或 屏板有毛病

网友:
如果菜单一直正常  那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遇到问题不要慌,拆机看一下电源板和驱动板是否正常。

网友:
按你说的,90%是屏坏了

网友:
屏参,屏线,屏均有可能, 一一排除吧

网友:
我上次修的一个宏基的也这样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应该没得搞了。。。

网友:
有的屏一段时间显示正常  过一会就开始模糊

网友:
驱动板问题···换通用 的  试试··

网友:
将屏和屏线都换掉,症状消失,但是没多久又有了新的故障,进入系统后,画面不清晰,有一种磨砂似的感觉(在BIOS下看不出毛病)

网友:
  如果你确定主机没问题,那就看看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