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本本硬盘坏道问题

楼主(2010-10-19):
戴尔本本,用GHOST XP装系统,文件复制完了,重启到硬盘启动时就不走了。检测硬盘坏道第一个就是绿块,后面没问题。请问同仁,这是不是就是硬盘的问题啊?

网友:
你用MHDD擦一下,如果还不行,你最好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绿块不影响正常使用,你装系统之前把c盘格式化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在MHDD中没一小个代表255个扇区。如果这个绿块在零扇区那这个硬盘用起来会很慢,
因为硬盘的MBR C盘的DBR都在零扇区。但是不进系统的可能性不大
也不排除硬盘的数据交换出问题,前天弄个硬盘测坏道一个没有,就是用起来奇慢,进个系统要15分钟左右,
你换个硬盘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绿块说明快要变成快到了,理论上是不影响使用,但第一个就是绿块,可能有点影响,还是用MHDD擦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如果是两条内存。拆下只用一条

网友:
用MHDD擦一下,看看!

网友:
换硬盘吧.维修不好的了,修好 也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
修复坏道会用不住么?????

网友:
应该不影响使用,我用的硬盘第一就是绿块。

网友:
用MHDD扫描 一下,在用ERASE清零一下试试,在不行我也没办法,只能找修硬盘的师傅了

网友:
如果是希捷的主页上专门的维修软件。

网友:
绿块不是坏道,只是访问这一块的时间比较缓慢。把这一块屏蔽,用后面的做引导试试看

网友:
先擦下试试,如果长时间不出现,那基本没什么问题了,应该是所谓的软伤。但,如果擦了出现,擦了再出现,那只能说,你的硬盘处于硬伤了,还是换了吧,不然你天天纠结,擦啊擦的。会很亮的。

网友:
我曾遇到过有个顾客的和你的一样!看下是不是某个散热器出问题!如VIA等等的那些芯片!就是好容易出现的!.....

网友(2011-09-20):
绿块好像只是警告  不会影响使用把  内存察干净也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
可能是磁道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