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插U盘正常使用

楼主(2010-10-19):
asus机子不知道型号了,不过进系统就掉电重启, 插上U盘可以正常使用,最后修好是显卡虚焊,这现象.....害我找了N久.古怪啊

网友:
还有这种怪事

网友:
是啊,有这种回事的哦,显卡虚了,问题蛮多的

网友:
显卡虚焊为什么插上U盘就可以了,不过你没做显卡之前可以给客户沟通下,让他插个U盘用就行了,不用修了

网友:
USB不是南桥管吗?怎么显卡虚呢?

网友:
硬该不是同一个问题吧,显卡虚汗本身就不稳定,时正常时不正常,跟u盘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