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非正常开机界面,然后死机,出现以下代码

楼主(2010-10-19):
最近有台台式机,开机出现三个界面,前两个过的太快,记不住,只看见一个提示F11,但是我按了没用,第2个画面也没看清。第3个画面提示以下信息然后就死机了:
                   COMS Checksum Bad**********Warning:unknown Praessor**********The processor(S) instslled in your system are not known by the BIOS Please contsct your BIOS vendor for appropriate updaees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引用网址:http://www.b2b99.com/b2b99/fanyi.htm

                   我用翻译器翻译了下,大致内容是:

                 COMS卫星校验和错误**********警告:未知Praessor **********处理器(s)在不被知道你的系统的BIOS,请contsct instslled您的BIOS供应商采取适当updaees致命的错误...死机
引用网址:http://www.b2b99.com/b2b99/fanyi.htm

    不是硬盘问题,不用硬盘也是这样,根本就没到硬盘启动哪一步。内存和CPU也没问题。其次就是主板了。主板是ASR⊙CK
                                                                                                    K8UPGRADE-VM800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高手拜托给个答案`

网友:
k8的板子有时候莫名的故障是很多的,照楼主的意思,可能是BIOS的可能最大,放电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查CMOS供电电路或升级BIOSY试试,我个人觉得放电应该能解决问题!要不就上测试卡看看跑多少码!

网友:
对,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放电试过,不行。
刷BOSS可以一试·

网友:
它既然说你CPU不对,你就先照它说的换个CPU看它还说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不关CPU的事

网友:
这个问题俺也碰到过了,和cpu硬盘没有关系,BIOS芯片坏了,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终于又 人给个准确的答案了。谢谢。我这就刷

网友:
哈哈、、、、、、、终于好了、刷BIOS刷好了。装的出事后不小心装反了还烧了个BIOS。又找了个换上,正常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