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无线网卡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通用?

楼主(2010-10-19):
是不是所有的无线网卡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通用?

网友:
是可以通用的  IBM的老机器有一部分不能通用会报错

网友:
不行的,2100  和 2915不能通用

网友:
除了惠普和IBM 其他机子基本都通用

网友:
联想G430 上大部分无线网卡都会报错

网友: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主板有的都不支持

网友:
有些是不可以互换的 会报错 不能进系统

网友:
不行的  不能通用    我遇到过   有些芯片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