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520的板子

楼主(2010-10-19):
  大家好 我的这块板子 开机进入系统 重启一下就开不了了 测试卡没显示 清空一下CMOS就又好了 我还发现开机的时候只要还没进入XP滚动条 按重启键就没事 已进入滚动条的家 重启就开不了了 还需要清空CMOS

网友:
我有一块昂达NF520的板子~也是同样情况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今天也搞了一块差不多这个样子的,我的那块是在我手上能用客户拿回家第一次能开,开关后就不能再开了。到我手上又是好的最后叫他把主机拿过来,真的出现他说的故障,什么都正常后来刷BIOS用了一个下午好的,到今早又不行了最后是加焊桥好了,你的也是NV的桥也加焊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一片双敏UC51GM-DM2 故障有点相似,GeForce6100+nForce410,加焊的话,是NB还是SB??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N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是南北桥二合一的 我加焊了一下 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