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0-10-19):
主板无CPU供电
今天接到一个845的主板.查CPU无供电.检查上管..无电压..用示波器看G极无波形.跑无线.怀疑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换一个新的后.正常..

网友:
不明白楼主你说什么乱乱的什么上管无供电 那是 12V都没有吗?跑无线又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是上管无电压输出吧,请把你的经验写清楚点!

网友:
请把你的经验写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