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华硕7600GS显存怎么定位

楼主(2010-10-19):
这款华硕7600GS显存怎么定位MATS测试报错 A27

正面有八片显存,反面没有

网友:
直接加焊GPU就行了,最好的方法是你断开一条线再测就会知到显存的定位了,N卡好像是从右到左的排吧。

网友:
直接加焊GPU就行了,最好的方法是你断开一条线再测就会知到显存的定位了,N卡好像是从右到左的排吧。
引用 网友A:

用土炮(三温区,只开了上下两温,上210,下250)加焊了十块显卡,修好了,坏了一块,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