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和cmos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19):
bios和cmos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对这两个作用很模糊,大家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bios是基本输出输入系统,是程序,要执行代码的。比如检查内存,设备。
CMOS一般指数据,保持的时间,等基本配置数据。

网友:
cmos是硬件,bios是软件,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那bios和cmos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CMOS是记忆材料记忆芯片,BIOS是基本的输入输出程序,后者是记录存储在前者里面的。

网友:
百度说的好清楚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372393.html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