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开机跑44 10 迅速跳变为c1 c0

楼主(2010-10-19):
一七彩虹主板C.NF4X ver1.4A,开机无显示,上主板检测卡后跑44 10 .....迅速跳变为C1 C0 ,内存条检测没有问题,该如何处理?我是小小白,希望师傅们详细解答,排除故障。桥虚焊,加焊OK

网友:
两位检测卡跑码顺序依次为44 50 44 C1

网友:
单桥板子跑44多为桥。

网友:
先加焊桥 NF4单桥容易虚焊,不行就换IO

网友:
压压桥试试,看跑码是否有变化?

网友:
直接加焊桥

网友:
用力压桥,跑码一路通过,我刚开始学维修,手头仅有电烙铁和一个吸锡烙铁,谁有简便办法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力压桥,跑码一路通过,如何加焊桥,没有专用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还是见意你送到专业维修店去修一下吧。用风枪吹需要经验的,吹不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现像。

网友:
压桥后,经多次“摔打”扳子,仍可以一路通过,还用加焊吗?桥上面的风扇送来时就不转了,是否换了风扇散热良好后就不会再出故障了?

网友:
压桥好了,只能是暂时的,就是加焊了都不一定能用多久,更合况是压了几下。

网友:
北桥问题。先做一下。

网友:
直接加桥~!

网友:
用BGA焊台进行加焊,BGA焊台是专门加焊BGA芯片的

网友:
我觉得做维修,烙铁和风枪一定要准备的。

网友:
先加焊桥再说,一般NV的桥就是容易虚汗

网友:
必须得送维修店修理下,即使你多次摔也无济于事,会出现掉电现象,修一下也不贵,顶多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