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20掉电

楼主(2010-10-19):
DELL620机器电路走到零点九停二三秒中就掉电了.测量各组电压都是有的,为什么会掉电啊,我修了CPU供电,内存供电,可还是一样,请问有遇到过的朋友支支招.谢谢

网友:
CPU和内存都换过吗?

网友:
DELL机型只要有一组电路出问题,就是掉电!

网友:
检测不到硬件 缺少电压 显卡短路都有遇到过掉电

网友:
dell就是这样的 不亮就掉电

网友:
别忘了考虑内存和CPU,早些时候刚修过一台,原来是有一组电压没出来,把电压整正常后发现掉电,整到人都快疯了,最后结果是我拿错了根坏的内存来测试了,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