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总结3条主板维修技巧

楼主(2010-10-19):
一、 不通电的维修
1、 南桥(供电)
2、 I/O(供电)
3、 门电路(VCC)
4、 XY(两端电压)
5、 COMS电池
6、 Jump(跳线帽) 2.5V-3.3V
7、 Power-on 未级三极管 5V
8、 5VSB
9、 power-on
二、 无复位的维修
1、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3.3-2.5V,量周围电感或大于0欧姆的电阻。
2、 量14.318的晶振工作是否正常,反过来量两个脚,电压1.5-1.6V。
3、 Power-ok 有没有5V电压,若没有,顺着线路查电路。
4、 量南桥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量旁边的330,220,110的电压1.6V。
5、 南桥供电要正常,量MOS,1117有没有3.3或5V供电。
6、 量32.768晶振是否正常intel 0.5V VIA 1.5V
7、 量复位开关上的电压是3.3V或是5V,若没有电压,顺着开关查线路,一般通向两个门电路,或一个脚通向门电路,另一个脚通向门电路。
8、 检测门电路电压3.3V-5V。
9、 量PCI,AGB,IDE,I/O复位脚对地有没有短路。
10、 量Vcore是否正常。
11、 量ATX电源3.3V,12V,5V是否正常。
三、 FF维修
1、 在各组电压正常情况下,量各总线的对地阻值。
2、 CPU到北桥32根地址线,64根数据线对地阻值350-750。
3、 南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350-750。
4、 南桥到PCI的AD线对地阻值应该相同。
5、 量BIOS的时钟,复位,AD线。
6、 刷BIOS。
7、 时钟IC供电。
8、 内存的供电。

网友:
看起来维修经验很不错哟,看起高手一出马,马到成功。

网友:
很有思路!

默默修板人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唉,总觉得自已硬件维修断断续续的,学一下,过一段时间又忘了,每天都在原地踏步。

网友:
还有就是拿到坏件时要看仔细,昨天拿到块显示以为只是电容爆了,全换好后才发现有个开关管挂了,电容白换了。。。。

网友:
大家只要有上进心绝对会牛B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电容而已便宜。。。。

网友:
学习了,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思路

网友:
非常不错   看来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楼主平时比较会总结经验!

网友:
三个月了。。。哎。。。。。

默默修板人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思路不错啊

默默修板人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跑FF流程:应该先有供电,时钟,CPUPG,复位正常之后就刷个BIOS。压U座,南北桥。单个桥的可以先加焊下。最后在测对地阻值,因为测对地阻值花费的时间长。不过LZ的经验还是不错,每个人的维修经验都不一样。Lz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很好   赞一个

默默修板人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新手就需要这样的东东,,受教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南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350-750//怎么测量?

网友(点评):
划线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还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大虾,望指点!!!
1.怎么测北桥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2.怎么测CPU到北桥32根地址线,64根数据线对地阻值?
3.怎么测南桥到北桥的对地阻值?

网友(点评):
不是做广告,买灯座就行了

网友:
支持一下。。。

默默修板人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LZ,本人是新手。我想问一下,Power-on是什么,在哪里;power-OK是什么,具体测哪一个才找到;还有,想向楼主请教一下,如何才能测得时钟正常,有没有时钟?

网友:
为什么没人给我加分呢,都只说好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