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发烧了

楼主(2010-10-19):
接一客户T43机器。
进系统操作一切正常,开机半小时掉电。鲁大师测CPU温度90度。
开始以为风扇问题,换了个全新风扇上去还是一样、风扇开机就不停的转。温度还能到90度。
这是为何???
CPU换过。全板电压正常,南桥北桥温度交高。FBM南桥换过。故障依旧
换南桥是因为前段时间一台R60故障相似换南桥OK
cpu

网友:
用过硅胶吗?

网友:
查温控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CPU散热片与CPU接触有无题!

网友:
查温控电路,还有,当CPU温度达到八九十度的时候,看看CPU风扇红线的电压是不是达到五伏了

网友:
关键是CPU是否真有90度?要真有,改善散热,要没有查温控电路,换CPU

网友:
温度高和南桥有关系啊,还真不知道啊

网友:
貌视T43很多机器有这个毛病,就是 CPU发热高。记得有一台风扇改了常转温度还是有80度,散热怎么做都不行。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1.2V左右,
不对的话,查查VID吧

网友:
T43通病了 太多机子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查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