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USB接口不能用,急急急!!!!

楼主(2010-10-19):
IBM T42 USB接口不能用,接鼠标灯会亮,电脑无识别。打开本本,测1脚5V正常,测5V Vcc对地1700左右,应该正常吧。2,3脚对地无,查
与之相关电感,保险,保险正常,电感路线,实物与图纸有出入,感觉是C770,C771,C773或是C450,C772,C775有问题吧!!请大大们帮我看看!!

网友:
2,3脚对地无,是什么意思?阻值为0还是1?如果短路就换南桥,开路先加焊南桥

网友:
你已经测到供电5V对地阻值和电压都正常,信号线对地无穷大(不对,应该有阻值600左右),你可以看FL16是否正常,如果都无穷大,那短线或者南桥虚焊。测对地阻值红笔接地去测

网友:
看FL16有无虚焊或损坏,没为题就要查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阻值是1,那应该加焊南桥了是吗?

网友:
FL16阻值是0,应该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阻值是1说明有开路,除非断线,要不然就是南桥空焊,检查下线路,如果线路正常就加焊南桥

网友:
两个口的小元件都同时坏了的几率不大。。还是南桥。。

网友:
主要看:2 脚3脚阻值一般600到700之间如果小500 或大700以上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阻值是1我一般都是加焊南桥,要是加焊不行,就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