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台机主板K8M890M-M听到内存通过音后掉电

楼主(2010-10-19):
K8M890M-M 主板,按开机键,主板能开启,有显示,听得到内存检测通过的声音后,掉电。
用诊断卡,跑码D2B3 ,RESET灯亮一下,就掉电。请高手给点思路。。会不会是保护,还是供电不稳????

网友:
      上面有个IT8282M    开机芯片  找个换上看怎么样

网友:
你先换个电源试下,看是不是电源高压包有问题
如果换我完电源还是同一情况的话   就先检测下看待机电压够不够
应该是待机电压不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前两天搞了一个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电源换过了,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清CMOS。刷个BIOS。检查一下内存工作电压是否异常。还有看看VCORE是否输出电压不稳,

网友:
测一下开机排针的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