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10-10-19):
775 假负载为什么不能产生VCORE电压

网友:
应该是CPU要产生某个信号才能出来吧,上假负载产生不了这个信号

网友:
775的主板有CPU供电的条件里面要VTT_OUT_RIGH这个电压做上拉这个信号是CPU内部发出来的,只有上真U才有这个电压假负载没有这个电压所以就会没有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