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问题 也会掉系统吗

楼主(2010-10-19):
请问硬盘有问题 也会掉系统吗  有这个可能吗  装了很多次 关机等一会开机进桌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像却了个什么文件  内存换过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只要你的电脑一重启或是关机,前面做过什么操作,全都会自动恢复到某一种状态是吧?

硬盘出问题是会有这种情况的,这是一种情况。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这台机子安装了自动还原的软件或是硬件,也会有这种效果的。所以要你自己查清楚。

台式机的话打开机箱看看是不是装上硬件的还原卡。硬件的还原卡通常在进行磁盘引导之前有提示信息或是几秒钟等待的。

软件方面不多说了,可能性太多了。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有没有另外安装有还原卡类的硬件?看看主板那PCI插槽那里

网友:
此类情况,数据线先换一根试一下。

网友:
硬盘故障会硬盘系统问题

网友(2010-11-20):
会的,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