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0显示器开机用几分钟,屏幕就黑了,但是电源灯还亮.

楼主(2010-10-19):
T220显示器开机用几分钟,屏幕就黑了,但是电源灯还亮,应该是什么问题,电源板的电容还没有爆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人说是三极管有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屏是暗了还是黑了?如果有图像多是灯管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看一下论坛里的贴子呀,很多可能解决的

网友:
不知到是不 是你相片的问题看到高压板 上面的高压线圈有一个的PCB板都变色了, 有可能是高压线圈发热量大有匝间短路的。

网友:
那个线圈黑了,屏幕就黑了,然后一会就显示了,如果线圈短路了 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估计高压部分的两个8脚场管坏了,不会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吗?

网友:
这个是常规问题了,从灯管到高压板到高压的EN信号,更换排查。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确认是灯管还是高压问题。再着手修复具体问题。

网友:
感觉是高压保护了,单个点灯管看电流,看是不是有灯管有问题

网友:
告诉你实情,按键问题,漏电,把全部按键换了,ok

网友:
楼上的有点误导人家哦,三星的可以把按键拔除开机的还有就是这种机器按键问题比较少至少我没遇到过,我修到的都是高压部分故障换原装板子贵可以考虑加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多大为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四个灯管电流是否一致,一般是0.4几吧,,哪个灯管差的大,哪个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样下去小问题要变大问题了,先把思路理清,按维修液晶的基本顺序进行排查吧。
哥们,祝你好运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或者外接灯管测一下,如果不是灯管的问题把升压线圈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T220好像有个开关漏电的通病、开关键是触摸的、、其他的按键不是、断开按键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