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高压条问题

楼主(2010-10-19):
今天接一台IBM  R400机器,客户拿来开机屏幕只有点点模糊的影子,判断是高压条或者灯管的问题,拆开屏幕看到高压条上有灯就给客户说只有换代用的高压条就没有灯了哦,客户同意了,再检查灯管没问题,直接换上代用高压条开机亮了,结果进入桌面屏幕就黑了,连3.3都没有了,但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以为是代用的高压条不行,就找了一根原装的换上也是一样的效果,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只要不加载显卡驱动就能进入到桌面,都不知道怎么修了,以前我是供电取的原来他机子上的供电,弄到最后我干脆就到屏线上去取了供电,现在能加载显卡驱动到桌面了,但是进系统的时候要闪下,实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只要将就用了,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屏线的原因了,他哪来的时候高压条上的几个灯都不亮

网友:
屏线不会引起装了显卡驱动就不亮了,这显然是显卡出问题了,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但是我后来直接在屏线上取电压再加载显卡驱动也可以了啊,就是进桌面的时候有点闪,没其他问题,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
R400的机器跟以前的机器LCD接口供电不一样的!比以前的要高级,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思路来修,肯定会出问题,最起码,你还没搞清楚是不是LED屏幕的就用代用高压条,很可能吧显卡供电上的保险电阻稍断掉了

网友:
呵呵,能用高压条的你认为能是LED的屏吗?

网友:
这台机器的根本原因是显卡出问题了。
说明一下进系统的时候闪一下,是因为进系统的时候要加载显卡驱动,这个时候显卡会暂时停止发出图像信号和背光开启信号(说明一点,停止图像信号时没有关断屏的供电),直到显卡驱动加载好,这中间有半秒或者一两秒的时间是黑屏的,经过你改过的高压条,背光的开启信号来自于屏供电,这个时候显卡已经停止了输出图像信号,但你的高压 条开启信号来自于屏供电,所以会白一下屏

网友:
有些机器设计有点不同,加载显卡驱动之后,先出屏供电,而灯管开启信号会延时一点,这样就不会出现屏供电加入时出现的瞬间不正常图像了,你改过之后,就没有了这个延时,自然会闪一下

网友:
新机器最好不要改什么通用高压条。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没见过的多呢,R400的机器少说我也在工厂修了几百台,是什么屏我不知道?能不能带换我不知道?

网友:
ibm的东西不还搞,还是买原装的吧!

网友:
高压条上的灯都不亮,觉得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之前楼上那位说显卡,理由很有说服性,但高压板上的那些灯不归显卡管吧?

网友:
萧秋雨  说都很有道理 应该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
这个是 显卡问题     但不要动显卡    R400的机子  说真的    没什么把握

网友:
呵呵,本人也认为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也只能飞线,动显卡还是不要动好。。之前也有遇到没有启动电压,想找出故障点,差点都把机器搞不亮了,最后还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
外接式正常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