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是不是特别容易烧?

楼主(2010-10-19):
这一个月以来,我们公司已经烧掉了两颗am2的cpu了...前段时间公司有块4000+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坏了,还没来得及买。。。刚好前天客户拿来一块4000+的cpu我们就暂时借它的用用...今天下午没事想把昨天那些修好的am2主板拿出来跑跑3d来测试测试...谁知道以一上电没复位了,我感觉不对劲了。赶紧换我们以前坏的那块cpu复位正常不跑码(坏了以后就不跑了),赶紧换第二块修好的板子还是一样...擦,换第三块也是一样...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我上午还放在一块板子上测试了一上午...下午修那两块不稳定的板子拿出来用过,怪不得上假负载复位都正常,一上u就挂了呢?amd的板子我都是检测供电复位正常我才上u看跑码不?倒大霉了,4000+200多块呢...昨天还跟老板说买来两个闪龙的cpu回来做测试,他说这边客户有一个4000+,都怪他抠门...客户要是追究起来只好把家里的4200+陪给他了。以后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或者不稳定的amd的板,还真不敢乱修了...说不定你多试几次u不知不觉的给你烧了...郁闷啊...修了这么久还没有烧过一个775的cpu。。。
回楼下的兄弟:没有发烫,我每次试机都把风扇上上去的。am2的风扇很好装是把...

网友:
am2的我感觉发热不大啊.我经常试机和INTEL的一样,懒得放风扇(当然不会很久).462的才可怕.

网友:
听说AMD的桥和U座容易虚焊。发热倒是不觉得。不过我喜欢AMD的风扇,好装好拆。呵呵

网友:
  AM2的CPU容易坏,   AMD的座子不容易坏,   INTLE775的座子是通病

网友:
供电不良,易烧U。

网友:
把散热处理好

网友:
修电脑这么久遇到无数AMD的CPU坏!Intel只有一个478的!
前几天才遇到一个X2 5000+开机正常但进系统不定时蓝屏的!

网友:
AMD的U很容易坏

网友:
amd的容易坏,不要超频就可以

网友:
因为知道不会坏 我们就粗心了...还是随便上个风扇吧  我有次板坏掉了 上奔腾3.0的U  手一摸很烫...客人跟我说了句话..   我忘记拔电...  说完马上拔.....那CPU可以煮鸡蛋  把我手烫红了一大块......  神奇的是  CPU 没坏~~~~ AMD  呵呵  我从来不装AMD的机子   因为我不想整天跑...

网友:
晕啊,我们店里已经坏了十多个了,都是4200+到5200+的,另外还坏了一个7750,头都大了,保修少则1个多月,多则两三个月还不给发回来。唉,自己掏荷包买了很多个3000给客人先用。

网友:
AMD的U的确比英特尔的容易坏、
我这已经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
以后不敢装amd了,这么恐怖

网友:
AMD的CPU上电之前记得上假负载测试一下VDDA还有VLDT电压是否正常。VDDA高了会烧U

网友:
AMD的U确实比较容易坏,INTEL的U用来煎鸡蛋都不会坏,以前有个CPU上放个锡泊纸,在里面煎鸡蛋的视频

网友:
原来如此,amd的品质还是不过关。nnd,都是频率提太高的缘故,哪像intel还有那么多的超频空间

网友:
AMD CPU不容易坏 是因为CPU供电部分的MOS击穿 12V直接进CPU了 你们之前没装假负载测而已

网友:
是啊。。。只要注意点不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看清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供电不正常的话我们要上u干什么呀?再说了amd的假负载供电时钟复位在假负载上都可以测到的。都是修那些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不跑码或者是不稳定时而能跑时而不跑的给弄坏的。。。一般使用还没有什么。。。不过那些卖cpu的只要知道你买去做测试的,就直接告诉你不保修的。。

网友:
我们也总是坏AMD的CPU,老板给我们都买烦了,终于给我们买了假负载了

网友:
AMD的U的确比英特尔的容易坏

网友:
有同感 我卖过不少电脑AMD和INTEL都有, 每年到年末我做过统计AMD最少要坏5、6个,INTEL也就1、2个.主要还是AMD的U电气性不是很稳定导致。

网友:
AMD的CPU是坏的是比INTEL的多。

网友:
的确是这样 我刚刚烧了一块4400的进系统用了2个小时左右蓝屏重启后CPU坏了

网友:
注意点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是呀,上次一个3800的双核也是,手机在电脑上充电,后来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电脑就死机了,然事CPU就不亮了,你说晕不晕,接个电话难道也能把CPU弄坏,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
amd 的u确实容易坏,兼容问题也多,有的板子可以点亮,有的板子怎么也不亮。不过因为搭配的主板便宜,用amd的人还是蛮多的。个人觉得intel的价格不的,但是质量毋庸置疑的,想避免售后跑来跑去,用Intel的没错。

网友:
我也坏了几个amd的,唉……………………以后装intel的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客户的网吧就烧了三个AMD4800+ Intel没见过坏的

网友:
前次测试 装个4800+ 进系统更新硬件,重启后C1  以为是内存问题。  后来换内存也不行,换主板测试才知道CPU挂了~!可怜的U

网友:
AM2 的CPU很容易烧,要是供电不稳定的话是最容易烧的,我都烧了3块4400+的,都郁闷死了

网友:
是比较容易坏。而且有时坏的莫名其妙。能正常进入并运行系统,但一上复杂的程序或者3D就关机了。碰到好多个了

网友:
这个AMD和INTEL是确实存在差距的,AMD的容易坏,经常遇到AMD的U坏了又有的保修的那种,这里有个赚钱的方法!你以前租过碟吗?押金10块,日租一元,买的话就5元,碰上U坏拿去保修的我们就建议在店里租一个U去,因为客户再买一个是浪费,等保修回来的话起码要半个月左右,晚点也有一个月左右的,客户又等不了这么久,为了解决客户的问题,我们租一个U给客户,日租2元,押金150元,买的话就100元,U是2800的,保质一个月,就是说只租一个月,一个月后就当客户买了,如果客户的U要半个月回来的话,那我们这里就可以赚15*2=30元了,租多两次U本钱都回本了,其他配件也可以照这个方法来!

网友:
AMD的U是很容易坏的,几个客户的CPU,4000+,4600+,5200+都有,短的一年,长的两年多,直接挂掉,都是说,头天用着好好的,第二天就开不起来了!!!!